关于乌龟壳子的场效应管

楼主(2012-08-24):
   一个联想E420 的本  好多都是用的铁壳子场效应管,特别是CPU 供电那块  ,请问这个管子坏了 ,用多大功率的可以代换,

网友:
只知道在料板上换、这MOS管烦的要S、不好折腾。

网友:
用普通的场馆就可以代换 E420的是特别喜欢烧CPU那里的

网友:
新技术 新产品  不一定是好的   还要时间的验证   有待加强吧    这种场馆好像没的买啊

网友:
可以代换,就是外观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