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12-08-24):
一块845主板,能正常开机,运行正常,当关闭计算机后,屏幕黑掉了,但主机没关,发出嘀嘀声,强行关机也关不掉,只能拔电源,插上电源再开又正常,就是不能关机,排除系统问题,点亮后马上关也关不掉

网友:
屏幕黑掉,还有嘟嘟声。

CPU风扇转吗?CPU供电还有吗?排除关机线路问题吗?

网友:
按关机开关,风扇转的,不关机,有滴滴声,拔电源再插又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I/O或南桥,就他们两控制开关机,能正常开就不能关机时因为绿色5v拉低后不能恢复,io或南桥得不到或得到高低电平信号不能输出,使的绿5v不能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