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供电电感短路除了用烧机摸板法之外还可以么样办

楼主(2012-08-24):
供电电感短路除了用烧机摸板法之外还可以么样办,,遇到一块板。公共端短路,烧机摸板,一端接公共端,一端接地。开0.5V就有5A了。就和两端直接连一样的电流,,摸板也摸不到热为。直接连接电源的线都烫了板还没地方烫..么办呀....有看到一处公共端的滤波电容烧糊了。把板都烧了一个洞,难道是板里面已经费了?

网友:
公共端短路的话,先不要烧,把上管都测下在说,上管坏了,一烧把桥都烧挂了
  一般除了烧的话就是拆咯,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不短为止,不过公共端短路真的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不要碰见短路就电击,有的是很简单的,想19v短路

网友:
也可以断开呀   不过像你说的已经有个洞了  可能基本内部短路了  这样直接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