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感

楼主(2012-08-24):
一般情况下,在主板正常工作中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
在正常工作下测电感阻抗,没做过.带电测阻抗???把我搞懵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是哪个电压,一般不为O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问的有点莫名其妙,电感的作用是隔交通直。

网友:
拜托。测对地阻值是要在不插电。也就是不带电时候才能测啊。

网友:
对地阻值不同型号就会有所不同。
具体的我还在查。
大侠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
有的很高,几百k,

有的很低,接近0.

网友:
我的意思是 像CPU的电感、内存的 3v5v的, 显卡的等等这些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