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0/TL866编程器哪个比较实用

楼主(2012-08-25):
平时用的不是很多,要用的时候都借朋友的G540来用用
最近打算自己买一个,因为不是经常用,只需要一个比较实用的就可以了
不知道G540跟TL886相比哪个更有性价比一些,就是说支持的芯片比较多一些或者比较方便
那些西门子什么的就不考虑了吧,因为是搞台式机板卡比较多的,而且十块里面也就一块这样用得上

网友:
自用TL866CS。目前烧写七八个都成功,据说TL866A更好用,可以不把芯片取下来直接在板烧写...

网友:
选择TL866C不会后悔的

网友:
TL866的软件升级快,一年好几次,固件也经常升级,购买时最好和TSOP48/40/32 IC测试座 转换座一同购买为好。

网友:
这2个基本是一个价位的,但G540软件很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