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AMD不跑码及掉电维修

楼主(2012-08-25):
收到同行的一个宏基4535AMD集成的的机器,同行反应说开机屏幕不亮,三两下的拆开测主板无明显短路接上电源待机0.007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流卡在0.8A左右没跳变,测主板上的电压都出来了。晕死不跑码。。用的是QL65的U想到CPU很会坏于是换了一个上去结果一样。刷了一个BIOS上去还是一样。哎我的心已经凉了一截了因为之前修过几个不跑码的机子都没修出。但是总不能这样就不修了吧,准备从料板拆个216-0674026的北桥上去看看这也是我悲剧的开始。于是就开始动手了拆啊,重植啊。差不多半个小时过去了。抱着希望的心情去接电源了。待机还是0.007LED指示灯亮着,于是开始按开关了。电流跑到0.4A左右卡住了过两三秒钟掉电了。晕怎么会这样。难道换上去的北桥有问题?我也只能这样想着了。于是又从料板上翻了半天还好还有一个,又经过半个小时的装拆重植等。好了做好BGA了满怀希望的通电了,还是0.4A左右过两秒钟掉电。不是吧~~~ 这么背难道两个桥都是坏的?因为我的料板没怎么去防静电心想可能乱丢被静电弄坏了吧,手上又没这个桥于是先收拾起来了,去定桥了不管了。
过两天收到桥了,因为是新桥是无铅的还特别注意把锡珠故意换成有铅的换上去后还是一个样。这下晕死了,我没动过其它的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啊。看来我是冤枉了我那两个桥了可能都是好的。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来了。通电的瞬间去测大电感的电压都有,啊怎么回事那。仁宝的板子因为有节点于是开始一个一个的断开。当我断开 这个点的时候发现不掉电了,哈哈看来有戏。于是开始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 经过U17这个管子后。转换成+1.2V_HT电压给CPU,北桥,南桥这个几个大件供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管子的存在我所以去打大电感阻值的时候测不出短路。现在就是测管子的D级这边阻值正常而S极那边测阻值已经对地了阻值为0.03。既然已经找到了短路的地方而这个电压又都是去CPU 北桥什么的。那肯定一个一个去拆的话肯定是不可能,于是把电源电压调到1V左右电流限流到1A直接烧机了。于是用手去摸板子上没发现烫手啊。电流加大2A 一样,3A一样那就调到最大吧,晕死还是一样。这下慌了。难道板层出问题了?但我只动过北桥其它地方都没动过啊。怎么可能做下BGA就短路啊。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把北桥拿下再说吧,拿下后用表笔去测 还是一样阻值没变还是短路,奇怪了怎么明明是短路但是烧机就烧不出而且已经大短了。因为已经误判了北桥,所以现在不管在去动南桥了怕故障扩大。于是又接上电源开始烧了。这下我摸得很仔细了。当我摸到南桥背后的时候手停在那里几秒的时候感觉有点温度又在那里手放了几秒钟是烫手。哈哈激动啊。 短路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于是把这个电感L37断开后2脚阻值恢复正常了,短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那边的四个电容以及南桥了。又一口气把四个电容都拆掉了还是短路,那就只剩下南桥了。(这里有点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南桥短路了,但为什么烧机烧出来会不烫啊望高手解释下)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个南桥换上把电容以及电感装上后阻值正常了。又把北桥装回去后,通电后电流呱呱的上去了。这个机子真是修的不容易差点误判以为是板层出问题了。所以以后兄弟们碰到短路机子的时候要注意点去摸了有的时候大短也不会很烫手的。
~~~~~友情提示:刚睡一觉起来,就来发帖了写的不好,兄弟们也给点辛苦分吧。毕竟这么晚了发帖也不容易而且加分不扣你们的分,先谢了

网友:
修机个人的习惯,我一般是先修供电,不先动桥.

网友:
有点过于复杂了,应该不是这么的吧

网友:
我表示看得有点吃力 笔记本还没入门啊

网友:
我这个入门级的看不太明白啊!

网友:
你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照理你该仔细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一下就找出问题。折腾

网友:
4535amd的多数是北桥。通病来的。

网友:
最后还是考无敌烧鸡大法搞定了啊。

网友:
虽然很曲折,但是还是把问题解决了,恭喜楼主

网友:
顶一个,AMD虽说北桥有问题的多,但是也先查一下供电

网友:
一开始不跑码 做北桥看来是做对了 不然也不会引起0.4掉电也不会那么快查到有一项电压没有出来短路

网友:
呵呵,楼主换的北桥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我换过好多个。。

网友:
这种机器也蛮纠结的,各大电感都有电压的话,裸板开机电流都没有跳变的话可能会去查电压,如果有一两次跳变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去杀桥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的,水平不错,顶了

网友:
这就是经惹得祸啊   AMD的大家都觉得是CPU  BIOS 北桥  没料到这个确实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不明之处:做北桥前电流到0.8,而做完之后只有0.4,故障最终是南桥。说不通呀

网友:
AMD就是毛毛病多呀,现在一看到AMD的机器头就大了

网友:
楼主也很强啊,拆了这么多东西搞上去还没事

网友:
应该不是这么的吧

网友:
这么修感觉就靠想当然,不应该这么修吧,也太曲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