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165bios丢失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2-08-25):
接了同行送来的联想U165小笔记本,说不开机,我上电流表看了一下待机0.12,触发电流上到0.9后到回来到0.76不动,用波波打了一下,没看到到波,因为这块板是amd的cpu和amd的芯片组,就自己加焊了一下北桥,故障一样,心里有点不高兴了,然后看看cpu是板载的,以前修上网本的心态哈,又加焊了cpu,还是一样的效果,这就郁闷了一下,这机子也没有图纸,就只有盲搞,查了各个电感的阻值和电压后都没问题,最后想着想着管他的哦,修不好大不了退了就是,正好我家小调皮闹着要上街,难得听他喳喳的,就放下手里的活带他去玩了,边走边想这个机子的事,分析了各个问题后,想到了BIOS,回来就直接拆下,找了个程序写进去,上机看电流表,怎么跑的样子给以前还是一样的呢,习惯还是上屏看看,一看下一跳,居然亮机了,这个机子的电流过内存的时候是闪一下就过的,不怎么看得出来,在加上没屏,他的电流也是在0.76左右的哈,l上屏后电流到0‘86到0.9这个样子。修囊多电脑还第一次遇到真正的bios丢失故障,呵呵顺便把BIOS程序上上来,方便下大家。

LU16-AMD MB 09933-1.rar

u165

网友:
没遇到过  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有一接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子.现像也和楼主说的一样.刷了bios好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呀.分享一下吗

网友:
待机怎么会有这么高,0,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这个图纸呀.分享一下吗

就是没图才搞那么多的麻烦出来哦 呵呵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刷BIOS后OK了。看来应该是这种机器的通病

网友:
上网本BIOS问题都多

网友:
晕 我之前有台因特CPU的 没有维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