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LE42A300N电源芯片型号,和图纸,万分感谢!!!

楼主(2012-08-25):
求海尔LE42A300N电源芯片型号(sop-16脚的),和图纸电源板型号:JSK3233-050 REV:1.2(0094001855 ) 万分感谢!!!
打雷,芯片碎了,型号看不到。

网友:
经测量,该破碎芯片6脚接地,8脚经3个1004贴片电阻接450v滤波电容+极,11和14脚为半桥驱动输出脚,
另外热地端还有2个芯片:5v待机芯片ice3b0565j   ,和  l6599d

网友:
仔细找找被炸掉的那一块 呵呵

网友:
恭喜楼主了,问题解决了吗??实在不行就换通用一体板吧

网友:
〔已修复〕更换UCC28060与5V待机芯片ICE3B0565J及光耦,及阻容二极管三极管等贴片元件,淘宝买件花了30多,收费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