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掉电

楼主(2012-08-25):
今修1台联想F41A的
笔记本
,开机指示灯闪烁数次就关机。接万能电源测,待机电流0.01A,开机电流0.01--0.36--0.62--0.91--0.28--0.03 ,把内存去掉电流到0.6不掉电。我在论坛上看了N 个这样的贴子 竟然没有一个解决的??? 高手在哪里啊 郁闷死了 这么大的一个论坛 不会没有高手吧
笔记本

网友:
有没有换掉 内存了

网友:
我是新手,随便说一下,电流能到0.9以上,CPU都工作了,显卡没有工作起来,会不会是显卡方面的问题,显卡出问题会不会掉电,这个我倒没有经验

网友:
把CPU座子用洗板水洗一下 试试 吹干再上电

网友:
显卡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确定好的内存看看掉电不,如果掉,就用手使劲压着北桥和显卡然后开机看看会不会掉电,如果不掉了手压着哪个就是你哥芯片虚焊了。。多试几次

网友:
机子不亮就掉电,大部分显卡导致的多

网友:
这个电流显卡没有过,要重点检查显卡的供电,还有就是显卡供电电感对地的数值,看看显卡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先给显卡加焊,不行的话,就要换一个显卡了。

网友:
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啊?独立的就把显卡拿下来再试试,看看还掉不掉电啊?

网友:
发了一个全新的显卡板 到货试试看 一定给个一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
究竟要看看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最起码 让再次遇到这样的问的同行 以最快速度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个人以为不是显卡问题,应该是缺少某个供电而引起的掉电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显卡回来了 还以一样的掉电

网友:
我也有台掉电的?但是可以进系统。还没解决。

网友:
电流都到0.9了,看下显卡呢,估计显卡问题造成的,上次修了台机器到0.8就短路掉电,最后发现显卡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个独立显卡板,你把插槽洗一下,不行加焊下。这个问题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