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

楼主(2012-08-25):
      当按开关键时,

I/O回收到一个sw#的信号,

然后I/O会发送一个pwrbtn信号给南桥,

南桥在收到pwrbtn后会发出S3到I/O,

I/O在收到S3后开启分组供电,

分组供电开启后会有个pg信号返回给I/O。

     这是我对开机电路的理解,对吗?请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2-8-25 21:29):
对了,请教一个问题,上电时序完成了,是指点亮了,还是触发了?
一台机器要点亮,有哪些基本信号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理论很差帮不了楼主,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A:
感觉还是对照着上电时序看看,毕竟机器厂家设计不一样。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不一样的机器  上电时序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信号  夹在这些信号里面   基本思路是对的     多看图纸就好了

网友:
各个厂家的上电时序不都一样吧??我的理论也非常不过关的

网友: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时序,不同主板,信号,都不一样,但是有这思路,慢慢练吧

网友:
这个具体的一般我都不去研究的

网友:
不过楼主想研究这个在论坛一搜就可以搜到很多的啦

网友:
大致差不多。。。。有这个思路就行。。。如果你机器修多了就可以根据电流来看故障。。

网友:
对  有图最好照着来  但是没图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对照着上电时序看看,毕竟机器厂家设计不一样。

对了,请教一个问题,上电时序完成了,是指点亮了,还是触发了?
一台机器要点亮,有哪些基本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请教一个问题,上电时序完成了,是指点亮了,还是触发了?
一台机器要点亮,有哪些基本信号?

肯定没点亮了。只是供电,时钟,复位有了,

最少还有一个自检的的过程嘛,就是可调电源的一个跳变过程。

网友:
觸發之後就要看上電時序

网友:
这只是上电时序

网友C:
完成了硬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成了硬启动

那软启动时什么?是不是时钟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