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主板奇怪现象。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到两片台式机主板维修,就是刚刚客户的是160G的硬盘进系统蓝屏,因为硬盘发烫,有时还认不到硬盘,电机不转,确定是硬盘出了问题,打算换硬盘,换80G硬盘上去可以认到硬盘就是在进滚动条的前一步挡住跳不过,但是没有死机,可以关机,但是我用PE进去再进硬盘是可以的,还可以玩,请教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一片是七彩虹:C.N61G     一片是七彩虹C.N70PV   REV1.4,两片主板的现象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应该怎么解决,望高手指点。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呢?求助中.......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看看桥周围的电容,加焊南桥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显卡下面有虚焊,也会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
你的硬盘都是什么借口的?是SATA的吧,换成IDE的试试,很可能是IDE转SATA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网卡发烫吗 有的网卡坏了也会引发这种情况

网友:
电源故障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做个低版本的系统,或者是纯静版的,特别是很多笔记本的电脑,非得要装纯静版的,, 要不然不是蓝屏就是档机,, 之前我也修过几台DELL的原装机,也是什么情况都试过了,后来装个低版本就过了, ,真没把我气吐血, 害我还骗客户说是桥挂了, ,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对不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