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4730Z,不触发,没有RSMRST#

楼主(2012-08-25):
这个板子的版号是LA-4201P,是从网上一个商家那里买的二手,商家说发的时候能点亮,
到我手上,我什么都没上,接上稳压电源,待机0。01,按开关,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1、查待机的3V,5V,都出来了,
2、EC的型号是KB926,查它的晶振,也有压差,估计起振了,
3、再查ECRST为高电平,应该合适的吧,
4、再看ACIN,3点几伏,也有输入。
查EC的RSMRST#,一直为低电平,打它的阻值,没有短路的情况,后来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现在该查哪里,谢谢!
不触发

网友:
待机条件还没满足,再仔细查查看(除了EC的工作条件,还RTC等其它待机电路).

网友:
触发条件 待机PG信号到没EC 开关有跳变没 RTC电路 EC晶振你量了 前面都有的话 考虑换个试试

网友:
再问一下,在EC发出RSMRST给南桥之前,
南桥是不是先要得到5V3V1.5V呢,

网友:
触发条件 待机PG信号到没EC 开关有跳变没 RTC电路

网友:
开关到EC的32脚有跳变,
RTC电路查了下,没有示波器,量的电压,RTCVCC3V有了,直接量晶振的两只脚,压差为0.10V,跟EC晶振的压差一样,
只是上面说的待机的PG信号到EC,还有IO的休眠脚,不知道在哪里,
RSMRST的脚连到一个三极管,把三极管拿掉,也没有RSMRST的高电平

网友:
手上一时没有EC,改天找个换上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