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绿油,光固化绿油如何固化

楼主(2012-08-25):
大家的绿油都是怎么固化的啊,放太阳下面晒,怕主板被偷,白炽灯灯烤也可以,热风枪吹,还是用验钞器的等照,感觉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想参考下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固化的,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用紫光灯啊!

网友:
听说用紫光灯,但一般就多放几个小时吧

网友:
走一遍有铅曲线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加热都没作用 上BGA才有用?下次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 烤箱 考下

网友:
告诉你吧,在太阳几分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