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小交换机电源适配器的怪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2012-08-25):
        我手上有一个5口的小交换机,原机的电源适配器输出为:3.3V,1500ma,在使用大约半年后,电源适配器没有输出,其后换了一个5V,1A的电源上去,但这个电源在使用半个小时后,又坏了,同样是没有输出。
       把两个电源拆开,发现它们的保险都没断,没有明显烧的痕迹。
        我想请教大家这类故障一般是由因素引起的,还是这类电源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3,3v的你给整5v上去,不坏才是问题

网友:
谢谢,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不能大于负载额定电压*(1+10%),电流可以大于额定电流

hj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看功率么?3.3*1.5与5*1差不多啊

楼主还是要多学点基础知识哦,要这样下去给别人修东西有得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要多学点基础知识哦,要这样下去给别人修东西有得赔哦.

你说的很对,我的电路基础上确实很差,所以还要多学习啊。我还是想问下原来哪个3.3的适配器,保险没坏而且没有烧的痕迹,那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网友:
这样问谁会知道呢? 用的什么电源芯片?你测试了哪些地方,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一般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我量了下主滤波有310V电压,开关管(13003)正常。有个四脚的芯片没看清型号(可能是脉冲控制的)不会量。在开关变压器次级有个稳压管击穿。
    这是我测量信息就是这些,还有大家指点

网友:
有些元件坏是肉眼看不出来的,要用万用表测

网友:
你确定是电源品质问题还是ini的交换机在捣鬼,拆开看看没准小强四世同堂~

网友:
是电源问题,因为电源都没有输出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从学了  这种事情也发生的出来

网友:
如果3.3V供电使用5V供电不会出问题的,损坏的原因出在电源本身.

网友:
路过看下 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电压高应该会烧坏设备才对,怎么把自己给烧了。如果电源没有问题应该是管子因为过流而烧坏了,因为长时间满负载电流工作,最终扛不住就OVER了

网友:
电流过高 热量就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