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NC6100-SL 主板 集成不管用 独立显卡管用 求解

楼主(2012-08-25):
6100芯片组 之前主板点不亮 ,加焊 桥  开机 ,键盘指示灯亮  屏幕无显示  加显卡 正常   请问是桥问题  还是 桥到 输出 有问题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先刷bios 如果不行则有问题是桥

网友:
加焊不一定有用,重植稳妥点

网友:
之前是故障时花屏 后来开不开 机  有可能是集显 线路输出的问题? 望高手 继续予以解答

网友:
重做桥就好了,你打一下集显的阻值,13。14脚大概500 欧是对的,1,2,3,脚不短路有阻值是好的,,如果有嘀嘀嘀声,,那定是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