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 复位电压有 但是不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2-08-25):
V星945 复位电压有不复位 开机时复位灯没有一点反应也不闪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老老实实去学习吧,

网友:
现在复位不跑马了   请问在怎么修  假负载怎么用???

网友:
pcirst#  y有没有    测试全班的  供电 时钟电路

网友:
全板复位有     复位有  时钟应该也有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从问题可以看出楼主是可初学者,如果问一下就能修好了,要不是回答的人是神先,要不你就是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问题可以看出楼主是可初学者,如果问一下就能修好了,要不是回答的人是神先,要不你就是天才

你不就 是我心目中的神吗

网友:
说具体点好吗?最好上图

网友:
各大的芯片可以考虑坏没坏!!!

网友:
你先用假负载看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CPU座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主板上什么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也刷了,该查的都查了,还是不跑码,就只有换南桥了,因为82801GB的南桥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