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紧急救助

楼主(2012-08-25):
asus  x42j 主板是k42jb的  hm55 芯片组  cpu是 p6000的 来的时候  客户说自己清灰然后装起来就不亮了,我拆开看  主板没有损坏的痕迹,通电  电压1.5 1.3 1.4 1.33就不动了  风扇也转 灯也亮  外接没反应  屏也没反应  摸up7706u8 有点发烫 跪求各位大虾,给说个一招制胜法宝。谢谢

网友:
很郁闷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先把发烫的换下试试

网友:
刚收到同样问题的板子,还没拆,感觉显卡面大些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插好,悲剧。

网友:
清灰 拆 装 先排除内存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测一下全板电压,看一下跑码没有,没跑码就刷一下BIOS,

网友:
细心检查下,有没有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