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插24针电源,量USB供电就短路,不插不短。

楼主(2012-08-25):
台式 ASUS P5SD2-X SE 主板 不跑码,
一插24针电源,量USB供电就短路,不插不短,
求解!

网友:
不连电源,裸板测的话 还没有短的地方。

网友:
烧鸡吧,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请问搞好了吗

查查南桥和南桥的外围吧,烧鸡试试,看看哪里烫手

网友: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看一下南桥是不是被干过呀,还有是不是插12V不触发时也短路呀

网友:
打阻值肯定是要拔电源插头的,插电源插头是测不准的,, 所以没必要定格在那里,查查别的原因吧,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你说清楚点啊,详细点

网友:
你通电是测量,整个主板都短路,通电时测量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