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17寸8KIR 彩色CRT 显示器 短路

楼主(2012-08-25):
浪潮CRT显示器 上电 啪 啪 啪 的 短路声 拆开机壳 在线测得行管C5440 B E短路  更换

后 测BE还是短路 求解

补充内容 (2012-8-26 17:32):
补充一点 型号是AOC代工的8K1R

网友:
朋友应该是CE极短路 不是BE极短路 BE极电阻小测量本来就是短路的。拆了行管 在CE极接上灯泡 看+B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修电源和二次升压  正常换行变压器。

网友:
换行变压器    也就是高压包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了 小弟新手 有什么说的不好的地方 还请批评指正  下午就去检测

网友:
CRT 真不会修,学学再说吧

网友:
其实CRT的线很好追的嘛。。。。呵呵。。。。看看航激励变压器。。。我记得那里有个航激励电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
应该要换高压包!

网友:
就是,本身行管的BE极阻止就很小,在路测就是短路的,CE短路,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在线能测出BE短路????

网友:
高压包短路

网友:
显示器不会,特来学习学习,补充下,谢谢各位大哥的分享,不过小弟想问下,现在修个CRT一般收费多少呢

网友:
我们这边没有人修这种的了,.几十块都要得一台了

网友:
由于第一次自己修CRT 确实不知道BE极 本来就短路 测CE极没有短路 上电之后  三秒钟内听到显示器消磁声音,一位正常 但是马上听到噼里啪啦的电火花声音 ,断电后发现 中间的电感虚焊 ,查C5440 又被击坏了,用C5411代换 但是不敢在上电了 怕又击穿了  请问中间那个电感虚焊会导致 C5440 击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