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到一台CQ511笔记本,故障是:插上电源,自动开始,电流从0.016跳到0.199,然后再跳回0.016,然后再跳到0.199,一直重复这样,以为是显卡短路了,就换了一个显卡也是这样(显卡有修过的) 哪个高手遇到过得,请指教下,急急急

网友:
看看电压拿个没出来是不是保护     要是没有刷BIOSS试试

网友:
LZ要看看是什么地方不正常 引起的跳变

网友:
这么巧,我手上这台机子也是这样
0.19的时候电压全有。现在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