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了一块.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不能上网.和客户谈好价钱后,开工.拿下主板.插上电源.用手一摸网卡芯片.那个烫呀..再测3VSB.3VSB成了1.5V.摸了下1117.也是很烫手.
心想这个简单呀.于是三下五除二取掉了网卡.换了块些的上去.开机.顺利进入系统.本地连接也出来了..但是还是连不上..显示受限制无连接...我晕. 心想难道我换的网卡没焊好.于是拆下来加焊了下 ..开机再试还是不行..量下3VSB.也正常呀
我晕..真没招了..难桥挂了吗..我又在胡猜.经过细心观查.发现PCI槽里有一个铁丝弯在了槽里面..心想难道是这个原因.于是把针搬直了..再次开机.奇迹出现了..哈哈~能用啦 ~.至此成功修复~.我晕.一波三折

网友:
大的方向对头了。思路好乱!而且如果换上一个新的就行了。可能换的“些“的不行吧?

网友:
能用摸骨大法解决的故障还是比较容易修的,而且就算不懂维修的,随便摸下哪里发烫,估计也知道问题

网友:
维修有时候靠经验 有时候也得靠运气 呵呵呵

网友:
摸骨大法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小心把手烫熟了

网友:
PCI的弯针导致的网卡损坏吗?

网友:
烫烫 更健康

网友:
摸骨大法!!学习了……

网友:
LZ最好在顺手测测南桥,网卡坏很容易导致SB出问题,这主板用不长的,很快会返修的,因为我也修过类似的

网友:
路过 是什么型号的网卡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插个PCI网卡呢,

网友:
传说电子维修“望,闻,问,切”中的切......

网友:
无图我真像

网友:
网卡坏了还好说 别SB直接短了就没得修了

网友:
lpc总线短路了吧

网友:
奇迹啊,我以前遇到我雷击的怎么换网卡也没好,最好插USB的网卡才可以

网友:
牛逼 下次我也用摸骨大法试试看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严重同意,我遇到好几回运气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