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主板装XP系统网卡驱动提示错误

楼主(2012-08-25):
   今天上门给一台组装的电脑装系统,原来装的系统就是XP,系统有点紊乱需要重新做系统。用优盘PE重新分区后装的XPghost版系统,装完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看到网卡驱动是Realtek PCIE GBE Family,但还是有黄色叹号!用万能网卡驱动等都试过了,网卡驱动装不上!以为是系统版本有点过时(我的是2011.5),他电脑是去年装的。回去下了个最新版本的还是同样问题!用带网卡的驱动人生检测到是RTL 8168/8111,去下载了相同型号的网卡驱动,装上了不再显示叹号!但是还是上不了网!!!装WIN7系统就没问题。求解……

网友:
http://productbbs.it168.com/thread-14260-1-1.html 选网路驱动中第二个,我今天刚用的,没问题,xp32 ,原装的不管用

网友A:
谢了 兄弟!补充一下:需不需要装安装版的XP系统,用GHOST版的会不会还出错?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加上无线网卡装上驱动精灵搞定省时省力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A:
谢了 兄弟!补充一下:需不需要装安装版的XP系统,用GHOST版的会不会还出错?

不用 大部分GHOST系统可以

网友:
谢了  我的也是H61m-ds2

网友C:
那怎么不用win7啊

网友:
类似问题我一般都是去主板厂商官网下驱动

网友:
就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GHOST的时候不要选网卡驱动就行了。可以提前从官网下好网卡驱动,也可以用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安装网卡驱动。

网友:
集成网卡没驱起来直接换USB网卡或无线网卡呀!这个问题有点。。。。

网友:
驱动不对,上官网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不用win7啊

你总得尊重客户的意见吧 人家要装XP系统,你非得给人家弄WIN7,小心人家不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加上无线网卡装上驱动精灵搞定省时省力

问题是有条件限制啊,没有无线路由不也是干瞪眼吗!

网友:
用光盘安装,或者去技嘉官网,下载驱动啊。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加上无线网卡装上驱动精灵搞定省时省力

不一定的呀。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使用驱动精灵或者直接在驱动之家下载驱动就没问题了,有时候GHOST系统带的驱动会有问题。

网友(2013-02-28):
多半是网卡坏了,加个独立的试试,还多挣钱

网友:
有的时候系统会认错网卡型号,而且驱动看样子也没问题

网友(2014-12-22):
装安装版的XP系统

网友(2016-06-23):
这种问题常见,使用驱动精灵或者直接在驱动之家下载驱动就没问题了,有时候GHOST系统带的驱动会有问题

网友:
也是这板用XP没问题。

网友(2016-07-29):
系统驱动不行嘛,装好驱动好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