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 奇怪的声音故障 !你们遇过吗?(已修复)

楼主(2012-08-25):
今天 上午一朋友拿来海尔机子 故障现像:开机启动过程中小嗽叭嗡嗡作响,像共鸣是的,系统进入后,播放音乐正常,关机时的声音也正常, 换过小喇叭,功放,声卡,故障仍旧。各位高手遇到过没
谢谢各位,已修复,一小电容问题
声音故障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还是喇叭问题

网友:
你们这也叫问题啊,100%的是线被挤到了,或者纯干扰引起的

网友:
你把扬声器关掉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看下麦克风,,,,我遇到过麦克风坏的

网友:
没有遇到 过半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话

网友:
... 第一麦克风加强关了 如果不行 进PE看下 在不行 做系统

网友:
同意6楼的,先检查一下麦克风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哦。。只是开机才有吗

网友:
谢谢,已经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