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叛变了 想换新家了 救命啊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机器 他说做不进去系统  我一开机也是进不去系统 一光标再闪  我U盘进pe也进不去  用光盘也进不去pe 我换了一块硬盘在他机器上一切正常  硬盘的问题呗  我把硬盘挂到我自己的机器上测试没有坏道  这我机器上做系统正常、也进系统了一切正常 这是什么毛病啊  也重新分区了 也erase擦了  都不行 挂到他机器上就不引导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毛病  硬盘在本机上不行再别的机器上就行  别的硬盘挂到他的机器上也正常 一直没有解决  难道硬盘也寂寞在一个地方住烦了想换新家大侠们救救他们吧  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别的硬盘装上去也不行吗?

网友:
这个和显卡问题一样,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能够进系统的硬盘,里面的引导代码,用WINHEX写入到,这块不能引导进系统的盘里面去试试。

网友:
换台机器把这个硬盘分区格式化装系统。。。克隆好。弄回来认硬件就行啊。

这是因为品牌机主板bios里面有还原精灵做保护。。你不能进行分区格式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