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电脑同时上网,用最少的钱增加插口的方法。

楼主(2012-08-25):
今天上午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是他家现在有4台电脑,想要能够同时上网,但是网络插口只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来路由器来增加插口之外还有那些方法增加插口。

用哪种装置比较划算,花钱比较少。因为是老朋友了,也不想给他花好多钱。

网友:
你自己用剪刀在  猫上在挖3个洞

网友:
一台电脑作为服务器,再加几块网卡就是了。服务器的电脑必须先开机后关机哦。

网友:
买个交换机

网友A:
现在一个路由器或者一个交换机没多少钱啊,几十块钱而已,实在不想出这个钱,那好,把网线皮剪开,颜色对着颜色接。

网友B:
按你的接法四台都上不了。

网友:
买路由才是正道,想来硬接应该不行!

网友:
现在一个家庭无线路由器才60多元  60也算钱当我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个路由器或者一个交换机没多少钱啊,几十块钱而已,实在不想出这个钱,那好,把网线皮剪开,颜色对着 ...

这也能行吗?如果能这样路由器能卖不?

网友:
搞个路由同交换机。。就OK了

网友:
MD你本来就有了嘛。。直接接上就好了

网友:
看是什么电脑   是笔记本就搞个无线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行吗?如果能这样路由器能卖不?

呵呵,你试了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接法四台都上不了。

你确定4台都上不了吗,理论还是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个路由器或者一个交换机没多少钱啊,几十块钱而已,实在不想出这个钱,那好,把网线皮剪开,颜色对着 ...

一个LAN口分配一个IP。这样接,最先开机那台就可以上网。

网友:
一个无线路由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4台都上不了吗,理论还是实践

你确定四台都能上吗???  四台电脑肯定上不了,你不要跟我说有一台能上,其它的上不了。

网友:
怎么算都是路由器最便宜

网友:
路由器最便宜,应该是ADSL吧。用交换机机的话,还买一张网卡,其中一台电脑要一直开着才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