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很暗

楼主(2012-08-25):
客户拿过来时开关灯不亮,换了开关控制键后,能正常开启,但屏幕一边很暗,测试灯管没问题,具体是高压板哪个问题会导致一个灯管偏暗,一个亮

网友:
lz问题没写清楚啊,你是上半部分暗还是下半部分,还是右边?

网友:
测试下灯管  。。。。。

网友:
需要外接高压版测试灯管以便确定问题所在。若灯管没有问题就是高压版的问题。把电容换掉若问题仍存在就查高压的驱动芯片以及高压线圈。

网友:
谢谢各位 我直接换了高压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