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4010自动关机

楼主(2012-08-25):
M4010用电源时候用一会自己关机(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过热导致的关机)用电源时候有时候能进桌面有时候进不了就关机了问下各位大神这是那的愿意

网友:
用电源会关机,你的意思 用电池没会是吗?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A:
又没净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没净水啊

可以肯定没有进水

网友:
电池i不显?电源会掉电? 应该是有滤波不纯。 先把CPU供电的滤波换掉试下吧
有示波器就每组电压打下电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供电不足,查下各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