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P5KPL-AM SE档机

楼主(2012-08-25):
求解!!华硕P5KPL-AM SE档机,BIOS已刷。放电,全做过,同一个问题,请看图片!!

网友:
这个好难修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多种!不好说

网友:
针对CHASSIS修理,查下连接到哪里,,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并且解决过,是USB供电出现问题,兄弟你的是不是出来这个屏幕没有15秒就关机了? 先改一下USB供电(跳线),华硕的好多USB5V跳线的,你都改改试试,或者找一张相同板子的照片跟上面的跳线帽对比,如果还不行,就量跳线,跑线,一般是排阻坏

网友B:
CHASSIS啊, 華碩主板一般有這個跳針的, 你找下是不是沒有了, 沒跳的話BIOS會檔機.

网友:
故障点在32.768K晶振旁边的一个2M(0603)电阻上,换了不行应该就是南桥了。也可以在电阻的两端用导线把它连起来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没图没真相 说得太笼统了 具体那个求图求真像 ASUS的板子也接触过不少 真得没太注意到这点

网友:
不上独立显卡出现挡机,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ASSIS啊, 華碩主板一般有這個跳針的, 你找下是不是沒有了, 沒跳的話BIOS會檔機.

映像中在cmos设置中有chassis这项的开关,机箱入侵

网友:
打酱油 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并且解决过,是USB供电出现问题,兄弟你的是不是出来这个屏幕没有15秒就关机了? 先改一下 ...

不是15秒关机,就是定那界面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还修了快P5LD2 SE 也是这种提示 也是摘了就没问题了 这个是ASUS的通病之一了

具体是哪里呀,麻烦说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具体摘掉那个管子,要看点位图,到里面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HASSIS啊, 華碩主板一般有這個跳針的, 你找下是不是沒有了, 沒跳的話BIOS會檔機.

这个没有跳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跳针。。

有的, 我也有這板子.

看說明書:

詳細下載說明書地址: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mb/socket775/P5LD2%20SE/e2705_p5ld2_se.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我也有這板子.

看說明書:

这个主板真没有。。。我不可能连那字都找不到吧。。

网友:
主要针对CHASSIS修理

网友:
可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上面那哥们也没说清楚咋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