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8-25):
刚刚收到一台联想的B460机子开机电流到1.34就是不亮用外接也是一样换内存CPU问题一样请教一下大家是那的问题呀

网友: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同样的故障,还没有修好。

网友:
因该是显卡的问题,干显卡

网友:
这要好好查了,集显查内存和北桥,独显查显卡。

网友:
我有一台无CPU供电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有显示么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这里也有一台

网友:
说的太模糊了,说不好你这个电脑是那里的问题,新手发帖啊,先学学怎么发帖子吧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 做吧

网友:
我这台是I3独显的,上电到1.2几安,CPU应该是没工作,CPU复位也出来了,BIOS也刷了,    高手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