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求解:MS-7143 VER:1.0圆口的键盘鼠标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08-25):
兄弟们求解:MS-7143 VER:1.0圆口的键盘鼠标接口不能用,鼠标的灯会亮,但是不会动,键盘的灯开机会闪下,之后就没反应,旁边的电容电阻均有电压,求解,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

网友(2013-04-17):
内存   兄弟

网友:
PS/2接口旁边有个跳线帽,你把跳线跳到2-3位置,试下,不行的话就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园口,记得关机插键盘鼠标啊,不然就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