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修复弯路之一不小心。

楼主(2012-08-25):
前天接到的本子检测时电流跑到0.76A然后掉电,问客户是怎么用的,客户说硬盘分区重装系统蓝屏死机就这样了,开单留机。拆开机器第一感觉就是脏。裸机试还是掉电。代码卡不跑码。用示波仪量内存没信号,加焊了时钟芯片开机亮了!在试还亮,好装机。可装上屏在盖C壳试又试了一把有不亮了,在试还是不亮???不应该啊?拆了裸板也不亮。等了两三分钟后在开亮了,可下一把又不亮了?怪了。难道时钟芯片没焊好?瞅了一把,没事啊。在试不亮,再试亮了,一想第二把时按到了旁边的时钟晶振,莫非问题就在这?在这以后的十几把中每次都亮。可是在测时明明正常啊?不管了换了!装机,木问题!开始拷机!没系统,G系统,尼玛问题又出来了!解压花屏!!!换版本还花!换win7还花!换内存还花!尼玛这个本子不简单啊!在拆,加焊显卡(显卡北桥集成的)可是问题依旧,重织不行,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打上还是不行。到底是怎么了??打开强光灯一块一块瞅,可在看到时钟晶振时心都碎了!!刚才不留意焊断了两根线!放大镜一看还是时钟芯片到北桥的信号线,莫非就是他???手抖得我花了十分钟才焊成功

。在GHO!成功解压!当时我那个心激动的啊,一蹦一蹦的!装机,拷机半天没问题。回头一想做维修一定要认真啊,像我这一不小心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网友:
楼主很强悍,这还是修好了 如果弄不好 岂不是更郁闷

网友:
这个要是我会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