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液晶显示器程序求助!!!

楼主(2012-08-25):
型号:TFT185W80PS
机种代码:T88AM6NDX8A4HZE
产品代码:F19
驱动板号:715g2883-1-6
屏型号:m185xw01
故障:有电。按按键无反应。
求程序!!!!

补充内容 (2012-8-27 17:55):
不要再跟帖。

网友: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网友:
开关按键有没有3.3V ?有没有用点屏试了?

网友:
电路跑过、按开关键。3.3v到地连通主芯片正常

网友:
这个给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都是正式了。我还见习呢。老朋友。问题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
要找到对应的难呀,程序没有多少人会读出来的。为了这个按照现在的维修收入不干了

网友:
程序已经找到。谢谢5楼的梦在远方。可惜没搞定,还进了25芯片。也没有成功!郁闷!!

网友:
你所谓的用电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过我有一个方法就是用镊子短接按键接口一下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则修或换按键。若没有;检查驱动板

网友:
你把那个程序发上来。我把一百分给你。要不我也收不回来。他就得挂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