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 L2060WD不开机维修(申请加精)

楼主(2012-08-25):
最近接修两台ld7575ps芯片方案电源板的联想机器,特此发来给大家做个参考,有一台走了不少弯路。先发ld7575ps的工作电路图上开看看,

       L195WA 不开机,拆机检测电源板无输出,断开负载还是无输出,锁定电源板问题,测试保险桥堆无问题,目测无电容鼓包漏液情况,整板无明显烧毁原件,通电,测试大电容电压为310V正常,测试芯片第8脚高压启动正常,第六脚vcc供电为30+v有问题,换了个芯片再次测量vcc为16v,测试输出电压5v12v正常,此板修复。分析因为ic本身损坏导致芯片得到启动电压后给出错误指令产生错误电压给新品致使芯片无法工作,导致的不开机

       L2060WD不开机拆机检测电源板无输出,断开负载还是无输出,锁定电源板问题,测试保险桥堆无问题,目测无电容鼓包漏液情况,整板无明显烧毁原件,通电,测试大电容电压为310V正常,测试芯片第8脚高压启动为0V,拆开芯片测试次引脚未对地导通,果断换芯片,再次测试第8脚高压启动正常,vcc输入在10到20+v跳变,接上电源指示灯也会偶尔亮下又熄灭。难道芯片是坏的,在换一颗,还是一样。看电路图得知 vcc是变压器一二引脚产生,经一个二极管,一个限流电阻,一个滤波电容输入,电阻阻值正常。难道是电容漏电或者二极管软击穿么,换掉故障依旧,陷入僵局。
     还有什么会影响vcc的输入呢,芯片本身故障已经排除,输入这一段没有什么问题,剩下的引脚还包括out、gnd、cs、comp、rt那究竟什么会影响输入呢,让我们看看每个脚的作用 经分析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二引脚出了问题,看看二脚都有些什么易损原件, 应该是光耦和431精密稳压损坏导致输入不正常的反馈信号致使整个电路出现跳变,这两个原件我暂时没什么好的办法测试原件本身,只有替换。饱含一颗激动的心换上光耦,电压还是跳变只是变成了12-18之间跳变了,没有超出20v挡量程。说明找到症结了,再把431果断换掉,通电测量vcc稳定为16v,终于不跳变了。接上主板显示器,有点花屏,清洁屏线接口后修复。

欢迎大家拍砖或者加分,加分不口自己的分哦。

网友:
咱两的诊断方法不一样,我拿到手的板子,如果不通电,先查下桥,没问题的话,查开关管,再没问题查稳压。。。。

网友:
测试保险桥堆无问题,目测无电容鼓包漏液情况,整板无明显烧毁原件,通电
已经包含你说的桥,开关管,双二极管,二极管,压敏VR,热敏RT,电阻,电感,这些需要在通电前检测正常与否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持续供电VCC也会是光耦和431影响的.这要记住了.

网友A:
那导致   联想L195WA  更换芯片后烧掉芯片的又有几种原因呢?  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导致   联想L195WA  更换芯片后烧掉芯片的又有几种原因呢?  排查中。。。。。。

看看第八脚之前的那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