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子 IBM T420I 维修案例

楼主(2012-08-25):
型号:IBM T420I  版号忘记了
描述:刚刚过保修的机子,比较新,自然坏
现象:无待机,按开关瞬间有0.01电流,瞬间变成00000
图纸:没有找到一样的,差不多的参照一下,

网友:
阻值不大 就换芯片啊

网友:
新机子,这么容易就坏电容,以后有的修了

网友:
对新手来说已经很不错 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放电能好3天的 刷了BIOS 换过南桥 至今未修好

网友:
有点思路不清晰呀,不过还是修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做得好烂 接到两台Y450温度高 做了散热 还高 换了散热器 CPU 完全不顶用 郁闷

网友:
有点疑问,电感怎么会不通?还没见过不通的电感哦,是不是量到第三个脚,固定脚去了啊?

在主板上随便戳一下,可能是戳在第三脚了,新手
这个可能是我测量错误,没有再去深入量一下看看,只是大概表笔戳一下,我拿出来说是我错
同问....

网友:
没看明白咋回事,楼主就修好了,汗啊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很好不错  被你烧中了 哈哈

网友:
是的深有同感,很多时候芯片发热是外围引起的的,芯片本身没有坏

网友:
这个是T420S的图呀,不是T420的呀,楼主有没有真的T420图呀

网友:
C602 电容是不是做滤波电容,短路拉低5V吗?

网友:
滤波用的,电容短会拉低

网友:
怎么先打打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再加电

网友:
测电感阻傎是很重要的

网友:
虽然楼主走了点弯路!不过没有扩大问题,而且修好了!不错不错!

网友:
新手能修好已经不错了,顶一个

网友:
楼主,你那图的密码是什么呀

网友:
输出电感的滤波电容坏了吗!!!

网友:
LZ表达让我感到很疑惑 L3不是5V电感吗  我下的图怎么打不开???我只好借了一份图纸

网友:
不错  挺厉害的 以后有的修了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

Chinafi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就这么厉害

网友:
这么容易就短路

网友(2012-10-16):
新机器的图纸不好找呀...谢谢楼主的.我的T420充电估计有救了

网友A:
也许是你的板子 跟图纸有差异,但 如果你写的案例是按照图纸来算的话,此案例不成立的

我找到这个电容是用电压5V烧出来的,又不是电路图上一个一个找到的,这个图纸上当然没有 麻烦你看清楚再说话

网友:
笑话了,
我的图纸是T420的,但是我修的机子是T420I 的,你看到后面的I没有,
我开始就说了,只是参照T420的图纸修的,
麻烦你找T420I的机子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容,靠

还有我开始说电感不通,只是可能是我的测量错误,我都没有深入去再量一次,只是表笔乱点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你的板子 跟图纸有差异,但 如果你写的案例是按照图纸来算的话,此案例不成立的

应该我量电感通和不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已经测量到它一端对地,另一端只是随便量一下,随口一说

你是版主你就NB了吗,要不要我把修的这台机子的维修单子发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没有什么NB不NB 的,大家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这样才能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你的板子 跟图纸有差异,但 如果你写的案例是按照图纸来算的话,此案例不成立的

案例不成立,你真搞笑,我如果乱编案例会编这么低级的吗?

我自己本来就是新手,不怎么会测量

还删我分,你这个版主台NB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电感不通的话案例肯定不成立,新手第一步就要学严谨和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你的板子 跟图纸有差异,但 如果你写的案例是按照图纸来算的话,此案例不成立的

我找到这个电容是用电压5V烧出来的,又不是电路图上一个一个找到的,这个图纸上当然没有麻烦你看清楚再说话

网友:
楼主最开始就应该测试各个电感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嗯 先打打对地有没有不对的地方,这个步骤是对地

网友:
好!这个帖子是假的,案例是假的,全是编的,请管理员删帖,谢谢

网友:
楼主,你有意见及时提出,很好。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事,能更温和的提出来。我们能理解你的心情,也请你理解版主的工作,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网友(2014-05-18):
前几天修到过一个T420S  换EC的

网友:
额额,打打酱油,也学习了点东西,都是新手路还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