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20电流跑0.21,就通电量了下CPU电感。

楼主(2012-08-25):
三星Q320电流跑0.21,就通电量了下CPU电感,嘿嘿,CPU供电芯片是6266 ,CPU电感没有电压,量了下19V已经过来了,还输出了5V和3.几V,就把CPU供电换了,还是不行,问题依旧,我又量了下CPU背面的大电容,大电容有个1.几V,但CPU电感还是没有电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到,导致没有CPU供电。谁知道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不只是主供电VDD,还有VR_ON, DRPSTR#,全为高电平,另外VID0-VID6电平也要测量一下。如果CPU座虚焊可能电压也出不来。

网友:
那个机器应该CPU座不会虚焊吧,VR_ON, DRPSTR#,高电平,VID0-VID6电平,好像他只有输出了一个1.几V的,还有一个5V的电压,其他的几没有了,不知道这些电压是不是。

网友A:
不知这个板子修好了吗?如果芯片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但是不工作,考虑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板子修好了吗?如果芯片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但是不工作,考虑换芯片。

芯片我早换了,就是不知道CPU要那些工作条件,汗,但是这个机器早就给客户去了。但是还是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