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睿380电源炸保险,如何修?

楼主(2012-08-25):
各位大哥,遇到一电源,整流二极管RL257烧了2个,保险炸了,更换后还是不行,没有待机5V电压。如何解决呢?

网友:
检前电级电路。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和控制管

网友:
查到MOS管JCS2N60C的D-S极短路,用ssp 4N608代换,保险串60W灯泡,通电亮一下灭,短接绿黑线,电源还是不启动。

网友:
应该不止一个MOS管坏吧?相关的元件肯定还有坏的,要仔细查

网友:
副电源电压正常吗,紫线上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300V正常吗?发射极电阻开了路了 有待机5V吗?

网友:
学习了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