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68出现右边有3-4公分黑屏

楼主(2012-08-25):
请各位师傅指点长城e68出现右边有3-4公分黑屏下面有一公分不显示,不过是蓝色的

网友:
不一定什么时间还好用

网友:
屏坏合计着8 九不离十,你那手机也太烂了吧。

网友:
*脏话*,你那个照片拍的也太。。。。。。。。。。,看不清啊 ,你换个屏试试撒

网友:
换个屏确实是个好法子。。。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查查屏线先...................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了,我发现凉机正常

网友:
出故障时分辨率只能800*600-1024*768屏正常时有好几个可调的

网友:
和1024*768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或直接换个好屏试下,一试便知

网友:
屏坏合计着8 九不离十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没有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