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521F不通电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2-08-25):
早上一来同事说接到一台打印机不通电,把电源给修了还是不行,我把电源板让他还原后试了下三无,电源厚膜是:DM07652,看图因为换了厚膜还不通电我先查了一下外围,启动三个电阻,4脚的光耦,二板管全量了一下没什么问题,上电大电容上280V5脚差不多10V都正常,再换一个厚膜拿来一看同事换的也不是一样的,翻了翻垃圾找到一块DM0465的功率多大不知道脚位是一样的,换上去吧通电没电,把后级抽了通电有5V了,再擦上好了5V有了,爆了算了多等会哎开机了,屏有字了,嘿说明这两个可以代换只是不知功率不知能不能长时间用!

网友:
把后级抽了通电有5V了,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把后面输出排线抽了,就是这意思呀!当然这个动作应该没有实际维修作用也可能是插上去就有了电压我没量出来因为我是把针插到第一脚和第六脚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