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不定时白屏

楼主(2012-08-25):
我有个Y450 不定时白屏 希望修过这个问题的说下!!
联想

网友:
这个应当是接触问题吧,把屏拆下来,分开动动

网友:
首先外接能显示之后 有条件就换个屏 没条件 就把屏线拿下来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是有独立显卡版的吧。。。。。上次 我换了显卡好的。。不过显卡温度会很高。

网友:
显卡吧,驱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