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1wa开机点1小时左右反复自动开机

楼主(2012-08-25):
联想l2061wa开机点1小时左右反复自动开机,初步判断是驱动板或按键板的问题,开机后驱动板芯片的温度升的很快?但我把按键板拔下去后自动开机现象没有了,现在一直不放心是按键板的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
把所有按键都换了  不行改个改个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拔掉开关板不关就是开关问题,都换了免除后患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换主板解决。

网友:
裸板点怎么都没事,但只要装上壳现象又出现了。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驱动板的芯片温度很高

网友:
把按键开关拔下去就好那就是按键有问题换掉就可以了没什么好纠结的了。为了稳妥起见考机时间要长一些。

网友:
刚接到一台  怀疑驱动板问题,太烫

网友:
肯定是按键板的问题,把按键全部换了,一般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全换了,而且也好使了一段时间但现在的问题是有时这个显示器黑屏后换不醒,而且按开关键没反应,我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但TB上还没有卖这个型号的,真郁闷。

网友:
TB没有就换个通用板。加焊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