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百斯特)250W电源烧了保险和压敏电阻

楼主(2012-08-25):
图一
图二
今天朋友送我一百斯特250W电源,呵呵, 心情挺激动,正在学学主板,缺少一电源,真是雪中送炭啊!感动中.......他接着说此电源在刚通电的听到电源"砰"的一声,朋友心脏经历了一次强烈而敏感的收缩,迅雷速度拔掉电源插头,之后不敢对此电源有使用之企图,退后避而远之,更换新的,就将此电源给了我,
本人热爱维修,对电子极度狂热,但是缺乏理论知识,本着先简后易的原则,拆开电源铁壳,看到滤波电容附近有烧黑的痕迹,原件标示已经无法辨认,一未知原件尸骨分离,只剩下两条腿,默哀三分钟......查相关电路图此原件是一压敏电阻,如图一所示,小弟想求证,此原件确实是压敏电阻吗?有哪位大哥知道此压敏电阻的参数呢?希望能告知小弟,小弟在此代此压敏电阻谢过了!
   之后万用表测量线路中的保险丝已经熔断,如图二所示,其余原件正在测量中......网上电路图说保险丝是250V5A或6A的都有,我用5A的保险丝代换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换保险丝后,手头上暂时没有压敏电阻代换不用压敏电阻可以通电使用吗?我不想我的心脏也来一次强烈而敏感的收缩

网友:
5A保险丝可以上,暂时不上压敏电压也可,但修好后还是要配上一个,
建议检查一下大电容,整流二级管,主开关管等,在保险管处串一个灯泡再开机修理,注意观察灯泡的变化。

网友A:
看看整流桥,好好查查

网友B:
烧保险的原因绝对不是在保险本身的,楼主可不要以为换了保险就可以上电了,烧保险的原因是因为保险的后级存在短路。你不查明清楚就盲目上电,心脏再好它都会吓你一跳的。另外那个压敏电阻在维修的时候如果找不到代换品,可以直接接通它。但是正常使用时,最好装一个上去,防止浪涌电压对后级电路产生危害的。

网友(点评):
朋友你把压敏和热敏搞混了 压敏是不能短接的。

网友:
直接上电8成心脏来个震动

网友:
再次心跳一下吧

网友:
嗯,只要手上有压敏电阻会立即更换,大电容检测没有问题,其他电路正在检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整流桥,好好查查

整流桥检测完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保险的原因绝对不是在保险本身的,楼主可不要以为换了保险就可以上电了,烧保险的原因是因为保险的后级存 ...

同意分析,正解!保险换了,为了更保险,还没有上电测试,要不心脏再好也都会被吓的心脏不好了。我想说说我的分析,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烧保险的原因分析的对,短路一般是烧前不烧后,根据压敏电阻的原理,当电压超过其电压值时,其电阻值就会急剧变小,由于是并联在电路的正负极,就会将电源的正负极短路,主电路中的电流就会变得很大,当达到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时保险丝就会熔断,个人认为:保险丝的熔断可能由于压敏电阻引起的,不知道对不对?还望告知。谢谢!
   如果按照个人的分析思路,引起压敏电阻阻值变小炸裂的原因的电压过高,不知道是因为电网电压不稳还是插拔电源插头造成的瞬间浪涌电压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分析,正解!保险换了,为了更保险,还没有上电测试,要不心脏再好也都会被吓的心脏不好了。我想说说 ...

这个保险的熔断主要因压敏电阻引起的,还是要串上假负载试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险的熔断主要因压敏电阻引起的,还是要串上假负载试机的,

嗯,谢谢你啊!串联灯泡我没有试过,能说的详细点吗?看灯泡的亮度还是?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你啊!串联灯泡我没有试过,能说的详细点吗?看灯泡的亮度还是?谢谢!

把灯光接在保险座上,保险丝可不用,观察灯泡的亮度,开机后要是灯光一直亮着,说明保险后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是亮一下就灭了,说明后面电路没有大的短路的地方,但不能证明后面的电路一定是好的,还要查看输出电压情况来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灯光接在保险座上,保险丝可不用,观察灯泡的亮度,开机后要是灯光一直亮着,说明保险后有短路的地方; ...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串联灯泡之后不会烧其他的元件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灯光接在保险座上,保险丝可不用,观察灯泡的亮度,开机后要是灯光一直亮着,说明保险后有短路的地方; ...

串联了灯泡之后就不会如果后级存在短路的话会烧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你的指导!

不客气,试试看,再联系。

网友E:
有那么多的师傅在指点你,修好它应该没有问题吧!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了灯泡之后就不会如果后级存在短路的话会烧元件吗?

不会烧后面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那么多的师傅在指点你,修好它应该没有问题吧!等待你的结果。

谢谢!我在向各位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后面的元件。

嗯,从你那里学到了知识,因为你们的指导让我们这些对电子极度狂热却很迷茫的的菜鸟有了进步。真诚的说声谢谢!

网友:
经过测量,发现开关管击穿了,有两个开关管是背靠背固定在散热片上,另外一个是控制级和前连个并联,后级单独输出。

网友:
两个主开关管的型号应是一样的,单独输出的应是副电源开关管,要区别对待。

网友:
主副都击穿了,什么情况,真纠结,再分析就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D:
先修副电源,把副电源变压器输出12V整流管先拆下来,装上副电开关管,测下这个开关管与地之间的电阻,应为几百殴,仍然串灯泡上电,看看5VB电压输出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修副电源,把副电源变压器输出12V整流管先拆下来,装上副电开关管,测下这个开关管与地之间的电阻,应为几 ...

我相信有你们的帮助,这个电源一定能修好!

网友:
学海无涯呀。。。。这里真是高手云集呀。。。

网友F:
怎么样了LZ还要帮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样了LZ还要帮忙吗?

现在关键是没有元件代换,保险丝烧了,主副开关管击穿了,其他电路有待检测......

网友:
先检查开关电源初级有没有短路,再谈换件的事。

网友D:
有配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配件了吗。

没呢!今天又弄一个电源,上普365W的,是好的,暂时先用着吧!谢谢

网友D:
上普365W采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
7500+339 13007+2N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普365W采用什么芯片的

这个电源是好的

网友G:
我看你这个电源烧的不是压敏吧??还有烧主副开关 多半均压电阻 大电容都有问题。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网友:
我们店里有一块,用来测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你这个电源烧的不是压敏吧??还有烧主副开关 多半均压电阻 大电容都有问题。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

好的,谢谢版主!努力学习

网友:
换了电阻和保险就OK了。别的地方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提醒大家注意,不能盲目的将压敏电阻撤掉。因为有些厂家,在EMI滤波电路是设计上存在缺陷,在通电或断电的瞬间,会在大电容上产生大电压,这对整流桥的伤害是巨大的,为保护整流桥,厂家选用了质量好的压敏电阻。此类电源的特征:1、除压敏电阻、保险、整流桥之外,其他地方无故障时,将压敏电阻拆掉,保险和桥修复后,仍然出现整流桥击穿现象;2、此类电源前级的设计会出现384x芯片。见到此类电源,拆掉压敏电阻的话,应考虑慎重一些。。。

网友:
来自: 山东青岛 来自 山东青岛
提醒大家注意,不能盲目的将压敏电阻撤掉。因为有些厂家,在EMI滤波电路是设计上存在缺陷,在通电或断电的瞬间,会在大电容上产生大电压,这对整流桥的伤害是巨大的,为保护整流桥,厂家选用了质量好的压敏电阻。此类电源的特征:1、除压敏电阻、保险、整流桥之外,其他地方无故障时,将压敏电阻拆掉,保险和桥修复后,仍然出现整流桥击穿现象;2、此类电源前级的设计会出现384x芯片。见到此类电源,拆掉压敏电阻的话,应考虑慎重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