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470电容替代

楼主(2012-08-25):
电源里的220V 470电容鼓包了 看了看手里的废电源只有330 和680的,能用680的替代吗 是不是得换一对呀
电源

网友:
最好成对更换,220V680的效果更好,一般用于300瓦的电源,可以代换
同意楼主:
0.0
天高云飞
同意楼主:

网友:
220v470
一般应用在250瓦的电源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解答

网友:
理论上可以 最好换一样的

网友:
主要是手里没有一样的,另外不得不说奥科高频大焊点真是无敌,威乐380度都很吃力 奥科非常轻松拿下

网友:
只要电压是一样 容量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可以代换,但是电压值要一样或者稍大,成对代换

网友:
已经换上了 现在能开机了

网友:
可以大,尽量不要小

网友:
感觉小一些也没关系,有些电容鼓包一样有一半左右的容量,但机子还是一样能正常使用,出现不能正常的,多半是电容完全失效才导致的,

网友:
最好成对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