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110-1113tu 不触发

楼主(2012-08-25):
故障:客户反映不开机
检修:
      拆机后,测试正常。
      待机0.02好像,电源口是MINI小口,比HP小口还小
      装好后,第二天,又不开机了。原以为小问题
      待机0.012,3V5V正常
      开机键有2.5v电压,正常。

网友:
查查EC和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如果没有图纸。像我就只有看看EC和南桥边的晶振有没有波,),都有了就干完EC干南桥。干完南桥刷BIOS。再不行。换板!

网友:
继续:
      查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 23脚PG没有,更换无果
      查EC的所有电压正常,唯有RSMRST#电压为0,不过很奇怪,只有按下开机键后,才会升起电压,所以EC应该没有问题。
      BIOS完全挂在EC之下,故刷BIOS,无果。
      查南桥的RTCRST电压3V正常,32.768时钟正常,因为昨天还好好的,什么也没有动,实在不想动它。拆下网卡、无果
      最后没办法,拆下GBM的南桥后,通电自动触发,电流0.2几,无法关机,感觉有希望了。
      更换拆机的GBM桥,OK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