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报错 1804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到客服联想的e40 拿来是没有待机,下了图纸 发现3v5v芯片短路,找一个3v5v换上,3v5v出来了,按下开关不触发,找了一个bios刷上开机了 ,是刷ec旁边的bios ,  接下来出现  1804 报错 刷了N次BIOS了 还是以一样DAOGC5MB8FO  REV:F这个是版号,有谁遇到过。。。

网友A:
这个bios资料你哪来的,要用官网的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跟南桥的bios 要配套使用呢。这机器ec有个bios ,南桥还有个bios吧。

网友C:
1804是啥错误?!

网友:
最好有劲报错信息

网友D:
你按FN+F1进bios恢复一下出场

网友E:
我也试过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跟南桥的bios 要配套使用呢。这机器ec有个bios ,南桥还有个bios吧。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开机,我刷了ec那个BIOS就可以开机了,然后开机就报错,在基地也看到别人遇到过,我找那些方法就是不行,现在刷了南桥那个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4是啥错误?!

出现ERROR   1804:Unauthorized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wan card.

1804网卡报错  非IBM认证的网卡  多为无线网卡,那个网卡是原装的,这个可以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资料你哪来的,要用官网的

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按FN+F1进bios恢复一下出场

这个我按了  但是进步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试过这样的啊

那有没有搞好呢  现在是什么过状况

补充内容 (2012-9-2 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