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助 方正T400笔记本电流1.4A 档D2 不亮

楼主(2012-08-25):
方正T400
笔记本
电流1.4A 档D2 不亮,电流开机从0。8跑到1.4A停住。诊断卡档在D2 。BIOS刷过,加焊过显卡,北桥,更换过CPU,内存等故障依旧。各电压正常,估计显卡有问题,可以拿掉显卡芯片,诊断卡依然档在D2不过。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遇过这种机子的故障?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今天我就碰见一台,什么都正常就是不亮,结果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只能换显卡试试的 挡D2 前面的代码是什么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