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开机无显代码跑52 a2求助

楼主(2012-08-25):
机子刚拿到时说别人说他的屏坏了 用稳压源上电 电流跳变的到1.5A左右屏幕没反应 拆开换一个屏也没反应 怀疑是显卡问题 给客户报了价格 客户同意了  就拆机裸板接屏 开机还是无显用力压住显卡屏幕有反应但没图像 怀疑显卡坏了 定了两个显卡 今天把显卡换上电流跳变一次到1,0a就不走了 诊断卡能跑码 跑到52 偶尔52过后跑A0 A2 屏幕没反应 换了两块显卡都是这样的问题 郁闷死 了  测显卡各组供电都正常  就是南桥温度有点高不诊断正常不  有修过次机的朋友希望给点宝贵建议 小弟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5-1-5 10:39):
首先说明一下这是两年前发的贴 关于4411s跑52的问题 通过两年的维修经验加上最近的修好一台一样跑52的问题 发现跑52 切能正常关机 spd有波的情况下, 首先刷bios无果 显卡直球无果 最后更换显卡解决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个通病,机器时亮时不亮,cup底座容易虚焊,这种情况一般换主板。我已经碰见好几台了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个BIOS  就像楼上哥们说的  这个板子通病CPU座 你也可以尝试下  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机子有CPU通病的   哈哈  。

网友A:
这款有通病;我个人总结;第一:换CPU试;第二;刷BIOS;第三;加焊北桥(硬盘指示灯闪烁)

你说的4416s吧

网友:
4411s 一般先刷个BIOS 再有就是显卡了,这个机子没什么大毛病,0728020的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你可以加焊北桥试试看!

网友:
显卡我换了;两个了  我也有点怀疑是北桥

网友:
本人感觉北桥可以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有通病;我个人总结;第一:换CPU试;第二;刷BIOS;第三;加焊北桥(硬盘指示灯闪烁)

有时电流到0.9就不动了也不跳变 不装内存也是一样 如果动一下板子电流就向上跑 我也怀疑是cpu做或是北桥

网友:
北桥显卡bios和cpu,一个个来就好了,这本子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有通病;我个人总结;第一:换CPU试;第二;刷BIOS;第三;加焊北桥(硬盘指示灯闪烁)

是的 ;HP4416s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呢。也有可能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电流上到0.9左右 上不去 ,刷下BIOS 。

网友:
这电流还能跑码感觉是SB的问题。

网友:
LZ解决了 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09-25):
现在我的也是跑52的,看了你们的意见我打算加焊下北桥了···有结果再回来告诉你们!

网友:
是AMD的芯片组吗   AMD的芯片组cpu跟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的4411S,跑52的搞好了··让人无法接受的结果,换27晶振换好了。苦笑不得吧·······希望你们没招时也换个试下吧!

网友:
CPU换后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 又是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