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C462艰难维修

楼主(2012-08-25):
打雷过后同行送个联想机器过来说是打雷后就不显示了,然后大概的估计了下估计网卡拿掉就行了,但是。。。。。拆机后 插电待机0.15网卡很烫,立马拿掉网卡,待机依然0.15,0.15肯定不对的 应该是0.02的待机,继续查各电感有无短路,发现1.5V短路。查了下1.5VSP所到之处 ,*脏话*。。。这里稍微懒了下英文是雷击的 大部分是南桥引起的短路,所以直接干了南桥换了个新的南桥上去。灯冷却插电待机0.02正常了 激动啊....按了开关 没反应 *脏话* 不死心再按了下还是没。。。*脏话* 还是老老实实查电路吧。。先查EC32脚按开关有拉低的动作,这里跳了下直接量了S3 S5发现没反应 然后才往回跳查PBTN OUT,也没有,想了下 晶振也有供电也有,应该是EC挂了,所以找了块开机不显的料板拆了个EC换上去涛声依旧。。我了个去。没办法了只能把最后一个全新的换上去,按开关开机了 上到0.3过短把CPU和内存都换上去。。蹬蹬 显示了最后一步把网卡和网桥补上装了一半试了下网卡认到了 但是本地连接不上。*脏话*啊继续图纸 然后发现网桥接口处15.16被雷击断线了。继续飞线 。这次就差不多了 装好试了下嘎嘎 OK维修到此结束,全部装起来测试了会吃了个大饼没什么问题通知客户来拿!!一般网卡不修了 直接换个USB的算了,不过既然收了高价钱给同行哪能那么潦草 所以后面麻烦了下。。。

网友:
雷击的  南桥 网卡  应该是最先想到的

网友A:
雷击的修多了,只要确定是雷击,都没怎么看图了,先网卡,不行再难侨,不行再IO,再不行就看图了,楼主修网卡那处学习了,一般都懒的修,有时必修却没法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修多了,只要确定是雷击,都没怎么看图了,先网卡,不行再难侨,不行再IO,再不行就看图了,楼主修网卡那处 ...

嗯。网卡拿掉就显示的基本就不修了 这个没办法。

网友B:
S3,S5怎么测,正常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S5怎么测,正常是多少呢

南桥接到PBTN-OUT后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发到EC的 好像是6和14脚吧

网友:
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雷P的一般都会吧网桥干掉  我基本上是先看看全版的外管看看有些烧掉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