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下丶在维修当中最长常见的机器和通病

楼主(2012-08-25):
你们在维修当中;遇到 的通病;一般什么 机器 什么问题.‘告诉我下;;谢谢师傅  们  ;;;;;;;

网友:
系统崩溃  隔离保护电路  南北桥 显卡 开关建。。。。

网友:
自己太多  通病也太多  这样只能从你的经验积累的   或者你在修机子的时候可以先从讯维上查查有没有通病呀  不过一般如果只是靠靠通病吃吃饭的话  那就完了   主要还是实力

网友:
不用的笔记本有不用的通病,太多了.

网友:
很多的    要经验才知道的多

网友:
通病去网上查查很多

网友(2012-09-26):
想找万金油药方呀

网友(2015-11-13):
好多的,可以在论坛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