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复位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8-25):
请问EC的复位是自己产生的还是说是怎么产生的罗

网友:
通过R,C元件复位,就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一般是长 +3VALW 变换过来的  不会是自己产生

网友:
怎么复位呀 不明白

网友:
3V待机通过电阻和电容延时产生EC_RST#

网友:
确实有点不明白

网友:
只是一个电压转换到另一个电压而已,+3VALW 通过电容电阻转换出来的3.3,别那么纠结怎么产生,产生干嘛,你就查他有没有产生就行

网友:
由待机3。3V经R C延时电路产生,不是EC本身自产

网友:
会不会有的EC不用复位这个信号啊,像5020的DELL的机器我都没看到复位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复位是不是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变化

网友:
只有电阻的话,就只有电压,加上电容的话,就有波形了。

网友: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

网友:
复位是通过高低电平触发的,芯片自身的触发电路会产生复位,与之相连的芯片也会对E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