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CER高 5750G待机高

楼主(2012-08-25):
今天接到一台ACER 5750G的机器现象是不开机,废话少说看电流,*脏话*无待机,我觉得这种问题很简单啊,应该很轻松就能搞定,谁知到拆开就傻眼了,进水了,先用酒精把进水的地方清洗完,测了各个供电电感,发现给内存供电的短了,断开电感发现是后级对地,基础不好瞎测呗,我运气真好啊,有一颗滤波电容坏了,还有进水的地方有两个管子,每个管子旁边都有一颗电容坏了,也没仔细看是干嘛的管子,明显被别人修过了,用表量出来的,也换了,换完之后测了下  [之前也测了没有3v/5V]   3V5V都有了以为好了,看电流0.10,不正常,但还是习惯性的按了开关,电流到0,25就不动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待机0.10有点不正常吧

网友:
待机有短路,还要查.

网友:
按时序查吧 ,跑到0.25的话你S3电压和S0电压都没开启来,而且你待机时的电压就有0.10,估计是南桥和EC这边的问题。这种按时序查应该好查

网友(2022-06-24):
有轻微短路吧